再次求教关于lm2596的问题

楼主(2012-05-08):
因为刚开始学电路方面的东西,还是一个菜鸟,上次发帖求教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还是求教lm2596布线的问题。要求12v输出,电压波动3%以内,500mA左右电流,请各位大大指出下面的布线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这能看出来什么,这么告诉呢,12V输出脚的线宽保证40MIL以上就可以

顺便说一下,你的接地焊盘十字太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帖,主要是帮忙看看布局,另外我用的电容是直插电解电容,电感式工字电感

网友B:
L1 c15 位置换换
你没仔细看手册哦,
2脚并二极管 串电感,并电容 ---输出。
2596 封装做的也不是很好 散热接地 不好焊接 边上还可以多打几个过孔,增加散热
另外十字太细

网友C:
建议你花点时间看看国半的关于这个系列芯片PCB布板的应用笔记AN-1229《SIMPLE SWITCHER® PCB
布局指南》

楼主:
回复 网友B:

L1 和C15位置对换的话会让反馈线离电感太近,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

我图里就是按照你说的,2脚并二极管、串电感、并电容的,线路没问题。

十字线加宽到0.5mm可以吗?

网友B:
好好研究下这份资料吧,TI的布局 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D(2012-06-27):
学习了,最后给的资料很不错

网友E:
多谢各位,我也要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