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iller解码问题

楼主(2012-05-08):
我想用STM32的timer来做miller的解码(miller2/miller4/miller8),STM32的timer太复杂了,搞的云里雾里哦,请问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啦。

网友A:
请LZ先说说你这个miller的编码规则,这样才有可能帮你想想什么好的办法,否则无从下手。

网友B:
楼主得先普及一下miller的编码规则

网友C:
的确是无从下手

网友D:
我觉得密勒码还是用cpld做起来简单很多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编码规则,但简单看了一下,如果不要求检测非法的信号波形,可以考虑用PWM Input模式实现。

楼主:
这个编码规则就是图上的啊,是160K的,M2就是2个周期来表示一个bit,6.25us半个周期,如果中间有超过6.25us的高电平就1,否则是0,就是这样的啊,M4/M8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