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位机串口通信

楼主(2012-05-08):
我现在用VC写了一个通信程序,但是要求没有串口选择这个下拉菜单,所以我要一个个的从COM1开始往后测试是否能打开,但是现在貌似只要第一个口没有打开,然后就跳错,循环没有办法执行下去啊,新人,刚毕业,求指导for(int i=1;i<11;i++)

{

m_Comm.SetCommPort(i+1);

m_Comm.SetPortOpen(TRUE);

if(m_Comm.GetCommEvent()==8002)

{

this->SetDlgItemText(IDC_BUTTON1,"正在连接");

continue;

}

else

{

break;

}

}

网友A:
将问题捕捉,出错进入捕捉,说明该端口不存在。然后你想怎么处理,你的事情。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4# MakeBetter 谢谢,后来我换了个方法,先检测可用口,然后读串口ID,匹配后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