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串联电压反馈有疑

楼主(2012-05-08):
设Ui 为 +,由瞬态分析法知 Uout +
又Uf = Uout* R1/(R1+Rf)
则 Ui = Uf - Ui'

当Ui增大,Uf也增大,那么Ui' 不也就增大了吗
这就成了正反馈了
------------------------
以上思路怎么错了

网友A:
Uin 上升应理解为 Vcc - Uin 降低(更精确是Ube下降),通过反馈兜一个圈子回来 Uf 增大使得 Vcc - Uf 减小(即Ube增加)。对应于前面的“Ube下降”显然此为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