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可支持EMC、SONIX、HT等多系列单片机的仿真调试系统

楼主(2012-05-08):
最新的功能简介,尝鲜版

楼主:
我们开发了一套可定制的单片机开发系统,针对8Bit的RISC MCU
内核动态配置,目前是基于EMC78P153在测试,硬件可支持的范围内可扩展支持其他内核的MCU目标。
等Elan的几个常用芯片调试OK后,就会增加一些兼容片,然后就是增加SONOX和HOLTEK的内核。

内测中,敬请期待。

目前的IDE只支持汇编,汇编器和连接器,支持局部变量的自动覆盖,以及Section的重定位
C编译器因为有太多地方需要优化,要到3Q或者4Q

楼主:
电气特性支持:
3V~5V的VDD电压
IO口使用CMOS电平,电流驱动能力与74HC相当
IO口可配置,输入/输出,上拉电阻,下拉电阻

暂不支持部分大灌电流IO口的特性

楼主:
内置MCU的软仿,调试方式和仿真器硬仿完全相同。

软仿和Proteus联调的仿真也在计划List中,暂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楼主:
为了应对多个MCU core的快速开发,我们专门设计个一个CoreGenerator
它可以自动产生单片机内核的指令译码和指令周期FSM的Verilog代码

楼主:
仿真器的硬件资源:
0、内置振荡器数控可调(调试之前设定好),仿真IRC或者外部晶体
1、最大支持的IO数量大约是16个,每个IO根据单片机的实际情况配置成是否有上拉电阻、输入或者输出。
2、每个IO可捆绑PWM、INT、Timer等外设
3、支持LVD特性(2V~5V步进0.2V可调)
4、最多支持8个8bit的Timer
5、支持休眠、‘唤醒、WDT等单片机特性
6、暂不支持ADC转换

目前的规划是,首先涵盖153和2501的硬件资源

楼主:
可能规格要缩水,IO口怕是不够了,可能要缩水几个。
先保住153和2501都可以涵盖,额外的外设就看硬件资源了,有则支持,无则米西。

网友A:
这个东西的具体用处在哪?

楼主:
本来是按照几个国产IC客户提出的规格开发的,只出货给他们
后来发现,完全可以同时支持常用的一些8bit芯片,于是就决定做成一款标准开发系统-----源代码调试和仿真器。
这样,用户只需买一个仿真器,可以仿真多家IC厂商的不同core的芯片。

网友B:
可以仿真STC吗?

网友C:
这个主意不错,把一众小MCU打包支持了,用户换MCU不换开发平台。

楼主:
这个主意不错,把一众小MCU打包支持了,用户换MCU不换开发平台。
引用 网友C:

大致是这个意思。

楼主:
松翰的2711取代2501,资源基本相同,差异非常小

网友D:
这个我比较感兴趣,如果开发成功,那就是说用一套硬件和一个开发环境,就可以开发所有“国产单片机”了?

网友E(2012-07-11):
楼主 期待中,可以给大伙发一个,公测一下。

网友F:
啥时候公映?

楼主:
遇到了些非技术层面的问题,计划下月可以小范围测试了

楼主:
使用USB与电脑连接是必须的
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的

网友G(2012-10-16):
想法不错。
不过整合一下台系的应该比较容易,因为他们的编译器和链接器是独立的。
而目前国内的几家MUC产家的编译器都比较土,没有按照国际已有惯例,编译和链接是一体的,更有甚者直接集成在IDE里了。所以获得他们的编译器调用比较难。而且每家的DEBUG文件不一致,或者不是流行的COF,MOF,ELF等格式的话,搞起来还是蛮累人的。要看有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了。

网友H:
MARK一下,期待公测~~~

网友I:
怀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生啊,期待中。

楼主:
其实是个挺复杂的系统,软件也要靠自己做的,这个工作量最大了
最近,另2个做完其它项目的同事也加入进来了。
2012年的事情,不能拖到2013年。

目前还没有合适的外壳,哪位有好的推荐?

楼主:
IDE软件会内置软仿,争取能做到和Proteus联调试

ICE仿真和软仿使用相同的用户界面。

楼主:
想法不错。
不过整合一下台系的应该比较容易,因为他们的编译器和链接器是独立的。
而目前国内的几家MUC产家的编译器都比较土,没有按照国际已有惯例,编译和链接是一体的,更有甚者直接集成在IDE里了。所以获得他们 ...
引用 网友G:

编译器是我们自己搞的,算不上强大,但比一些很土的编译器要用户友好些。
支持局部变量覆盖,Section的重定位。这些特性也是在为将来的C编译器埋的伏笔。
更新了一份简介到楼主位

网友J(2012-11-21):
松翰的2711取代2501,资源基本相同,差异非常小
引用 楼主:
这位是??很强大 有木有  是工程还是销售呢

楼主:
关于2711和2501的关系,我说的不对

应该是,义隆的153是IO型的,松翰的2501多了PWM,松翰的2711和义隆的259是类似

楼主:
现在只有工程测试品,本周还会再改板一次,测试OK后,就可以开始销售了。

新版本的最后规格定为:
1、24个IO口,每个IO口可配置OD上拉下拉,可配置ADC,PWM,INT等
2、ADC可配置成8/10/12bit的ADC,一个实体AD,可以选择通道到每个IO
3、电压2V~5V(3V以下ADC的误差会大一些)
4、既可用仿真器提供的电源(数控可调,2V~5V),也可用用户外接VDD
5、IO口的脚,除GND和VDD外,自动配置成跟实际MCU一致
6、可仿真低电压检测,低电压复位的情况,阀值点2V~4V,0.1V步进数控可调
7、仿真ROM为2K WORDs(或4K BYTEs) ,RAM256字节

153、2501、259、2711基本均可涵盖在内了,欧耶

网友K:
如果可以支持LGT8Fxx系列,我们可以赞助你。

网友L:
这个必须的支持

楼主:
谢谢关注
因为硬件支持调整了下,同事又在改PCB,本周末要丢出去做板

楼主(2013-01-29):
原始设计有些纰漏,2711的某些功能仿真不真实,还要再改进一版。
另外,针对OTP芯片的全驱的烧录器,也接近开发尾声,2013年第一季度完成。

网友M:
楼主越发的强了,几年来楼主发展的不错啊!

网友N:
IDE界面应该搞多语言可以选择的,下面应该自己可以选定义变量是最好了

网友O(2015-01-06):
搞出来没?不是黄了吧

网友P:
版主,你这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