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信号和差分信号的困惑 请指教

楼主(2012-05-08):
(无正文)

网友A:
差分信号(或所谓双端)和单端一样都有信号地为参考零位。单双端差异仅是:单端用一单信号线对信号地电压表征信号,而双端则用两双端信号线对地的电压差(即差分)表征信号。

网友A:
由于双端信号(差分信号)是采用两信号线的电压差表示信息,其共同对地电压(共模电压)变得似乎不那么重要,其实不然。若共模电压超出了一定的允许范围,不仅保证不了信号的正常传输,还会损耗相关器件。

楼主:
那我们的传感器输出信号一般都是差分信号吧?比如PT1000 压力传感器等等
2# HWM

网友B:
1,差分能够工作的前提是共模电压在允许范围内
2,两个设备不共地时,两个地的间共模电压不可知,可能会引起共模电压很高,
   不但差分不能正常,而且会损坏设备,故建议将两设备共地为好。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