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2-05-08):
苹果手机的电池充不了电,量了下电池电压时0.8V。

网友A:
电池没电了,充电器有问题了

网友B:
用稳压电源,电流限制下0.5A 电压调到4.2V  直接夹在电池正负极 看稳压电源电压和电流
如果有电流,电压下降,那恭喜你,电池还能使用 估计你的手机充电电路有问题。
如果稳压电源没有电流输出,电压是4.2V 那电池坏了,拆开电池包装纸,找到 电池保护板,稳压电源直接夹到电芯的正负级,如果能充进电,那再恭喜下,是你的电池过放电了,保护板不工作了,充个10分钟 量保护板输出。有那就又恭喜你了
如果以上试过,那就换块电池吧

网友C:
楼上是大虾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如果不通过保护直接充电会不会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