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MODBUS RTU一帧数据接收完毕

楼主(2012-05-08):
Modbus RTU 判断一帧数据接收完成,是不是就用定时器判断接收到的两字符时间间隔是否大于传送3.5个字符时间呀?但这样的话,接收完一帧数据还必须要花费大概1.45个毫秒(对波特率19200,28/19200)来判断接收完毕了,才能去处理接收到的数据,会不会影响下一帧数据的接收呀?一般发送两帧数据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多少呀?有没有其他的判断帧接收完毕的方法呀?谢谢

网友A:
也可以根据功能码和内部数据长度计算出每帧数据长度,接受到相应长度的数据,则该帧数据接受完毕。

网友B:
不会影响的   发送端以固定的间隔比如说10(具体看spec)个字符时间发送数据  可不会选在3.5个字符间断时间  此3.5是针对于接收端来讲的

网友C:
超过35bit的空闲

网友D:
主机发送一帧之后,要等从机应答,没有应答不应该马上发数据。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