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Protel写汉字的问题

楼主(2012-05-08):
请问下,如何在Protel99SE的PCB板上写汉字呢。

网友A:
使用工具栏中的Place String工具,见附件

网友B:
这个应该属于基本操作

网友C:
还能在上面画图的

网友D:
画图时很基础的操作啊,不过也总是用的时候找不到的啊

网友E:
PCB画图中的基本问题,也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