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中晶振离单片机的距离有明确要求吗

楼主(2012-05-08):
在Protel中晶振离单片机的距离有明确要求吗,如何确定呢?好像听说离的越近越好,如果远了有什么坏处,想了解下。

网友A:
晶振的起振是由单片机的信号来控制的,太远的话,该信号会减弱就不容易让晶振起振的,特别是无源晶振

网友A:
哦,对了,我荡了个关于画PCB图时晶振布局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B:
:L,这个和eda没有关系啊,和你的单片机有关

网友C:
晶振的起振是由单片机的信号来控制的

网友D:
经验很重要

网友E:
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明确的要求

网友F:
3楼的资料还是蛮不错的,谢谢啦

网友G:
尽量靠近一些就行了,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H:
3#的资料还是满给力的嘛,顶一下了

网友I:
呵呵,不要太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