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2-05-08):
下面这个图是说利用二极管的开关特性,那这个图可以二级管能直接改为开关,再把右边的R1之类的去掉吗?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是这个应用多半在高频,你要找到高频下能用的开关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那怎样的开关才能用在高频下?

网友A:
取决于你的频率高低和是否有阻抗控制要求,比如到几十MHz时候,机械开关肯定是不行的了。其实就二极管开关挺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