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5的flash编程

楼主(2012-05-08):
准备把stm32的flash当eprom用存储一些少量数据,粗略的看了下st的flash programing manual,发现stm32没有专门的用户eprom区。整个flash分成两个大块,一个是main memory一个是information block,information block 主要包含boot loader等信息,这个似乎不合适用,剩下就只有main memory了,我想找一个页地址用来存储数据,但是找哪一个好呢?要知道我的程序也存储在这个区里面,我怎么知道main memory里的哪一个页是空的?

网友A:
除了第一个block,随便你找哪一个。
没用到的就是空的。

楼主:
2# mcuisp 请mcuisp指明怎么查找哪些是没用到的

网友B:
建议LZ根据软件的大小,从芯片高地址开始用

网友C:
可以将FLASH模拟成EEPROM来用,官网上有例程。

网友A:
可以在链接配置文件中定义专门的数据段。
比如IAR,在icf中定义。
详细的可参考编译器manual

楼主:
谢谢nextkey和mcuisp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