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楼主(2012-05-08):
在21论坛上有讨论STM32进行USB传输时提高传输速度的帖子

里面提到的pipemaxtranfer参数是什么?在那里呀?

是固件程序里的吗?

===================================
部分原文如下:
后来把PipeMaxSize改大,设定成512甚至更高,发现速度有了较大的提高,512时候最高速度是180KB/S左右,1000是240KB/S左右,甚至可以该成很大的值,设置成100K的时候速度超过500K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个贴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106567-1-1.html
最后那人是用双缓冲做的,速度达到800KB/s左右

网友B:
我找找看

楼主:
楼主说的是这个贴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106567-1-1.html
最后那人是用双缓冲做的,速度达到800KB/s左右
引用 网友A:

帖子里在没有用双缓冲的时候速度已经有500K了,说是与 pipemaxtranfer参数有关……

不知道这个参数在那里?

楼主:
STM32 提供的 Virtual_COM 的USB 数据传输 测试只有几十K的,是不是天生不足呀?

用 Virtual_COM修改的USB通信速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C:
COM例程是串口收/USB发以及USB收/串口发,速度限制是串口造成的;把串口转发程序拿掉,改为USB端点3收,USB端点1发,这个速度到几百K没问题

楼主:
COM例程是串口收/USB发以及USB收/串口发,速度限制是串口造成的;把串口转发程序拿掉,改为USB端点3收,USB端点1发,这个速度到几百K没问题
引用 网友C:
[/quote

只是借用Virtual_COM修改程序,串口的程序部分肯定拿掉了,但我不会VC,还是借助串口窗口看数据……不知道这个PC端的驱动会不会对速度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