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信号转换成一个电压信号问题

楼主(2012-05-08):
这是一个电流信号转换成一个电压信号,我看有这种电路,但是我仿真怎么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啊!

网友A:
我按上图仿真,没有问题。只是图中R2多余

网友B:
没负供电,还能仿真出来负电压,这仿真软件太牛了.

网友B:
107481这是一个电流信号转换成一个电压信号,我看有这种电路,但是我仿真怎么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啊!
引用 楼主:

加个负供电
或者4脚接地,11脚接-5V

网友B:
只有正供电的话
电流信号反过来

网友C:
R2应该去掉

楼主:
  我对电路进行了改动,但是与二楼说所说的没有,我这个仿真有问题哦!我我用的是Multisim10.0!

网友D:
是反相运放啊

网友E:
mA级电流直接用电阻取样了.

网友E:
uA级电流用运放进行I-v转换.

网友E:
R2是用来作什么的? 保护电压不是这么干的.

网友E:
用运放作I-V转换时,选择运放有讲究,需要低失调电压和高阻输入.

网友F:
反馈调节作用

网友G:
"没负供电,还能仿真出来负电压,这仿真软件太牛了."
单电源运放。

网友H:
一个电阻就OK了

网友E:
没负供电,还能仿真出来负电压,这仿真软件太牛了

没有什么牛B的,要不就不称谓"仿真"了

网友I:
肯定得有取样电阻,即使是I/V转换也得是。

网友J:
回复 网友E:

应该选低失调电流

网友A:
谢谢指正!
我使用的是Multisim 10.0,我使用的这版,可能是由于**不大好的原因,对芯片电源不进行检查,同样的上面的电路,只改变电流源的值,输出甚至可以达到500V,如下图所示。以前没太在意。

因此建议楼主,对于软件仿真的结果仅供参考,不要太过纠结

网友J:
是LM324模型的问题

网友K:
估计是仿真器有问题

网友L:
电流信号反过来

网友M:
回复 网友A:

反相输入端不用接电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