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v转1.8v/4A电源芯片那款比较常用

楼主(2012-05-08):
如题,请问一下,那款电源芯片比较常用?或者谁用过能推荐一下吗?谢谢!电源芯片输入输出不隔离;
7-21v输入范围,内置开关管;
输出固定或可调至1.8v;
电流最大4A,稳态电流3A;
降压式,电流模式控制;
带使能端或有软启动内置或外部可调;
效率可以到80%以上;
封装是贴片sop带引出脚的,可以方便焊接;
价格最好不超20元。

我在mps官网查了几个芯片,像MP8715,MP2482,MP2380,不过不知道这些都是否常用,淘宝上看价格变化很大的。

网友A:
一个这样的IC如果要20元的话那就是天价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使用FR9808/FR9808,带Enable,SOP8封装的,降压式,电流模式,输出电压可调。
如需样片和DEMO请与我联系。电话13817569413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mp2482,tps5450;在12v输入1.8v3A输出,两个芯片的效率大致都在79%,80%。

网友A:
12v输入1.8v3A输出,要高效率,只能用同步的片子

网友C:
效率比较不能在一个电压点的,因为你的输入电压比较宽,要做系统的对比,
当然如果你对价格无所谓,那还是TI的相对于好些。

楼主:
谢谢。这个芯片正常工作在10-12v,负载额定电流也就是3A附近,不会大范围变化。我是为留余量才考虑那么大的范围。用mp28257这个芯片,是同步整流的,接到同样电路上,12v供电时它的电流能比其它2个芯片少70mA,没具体测试;不过是QFN封装的,体积小,我只能用热风枪辅助焊接,感觉不方便所以想换别的封装的。另两个芯片也是在一个负载点约3A测试的(输出直接用6个1欧1w的1%金属膜电阻串并成0.6欧,短时间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