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工具栏下options问题,急!

楼主(2012-05-08):
如图,我在layout下使用的tools-options 工具栏不显示确认,应用,和取消这三个选项了,而其他菜单下的都正常,我导入router内,router下的option菜单正常?我现在该如何更改layout下的呢?难道要重装软件?求解啊!!!!

楼主:
一着急图忘记贴了,补上:

网友A:
是顶贴中我传的PADS9.3吗?

你在OPTION中随便设置一下,然后按回车试试是否试着成功,不行的话就重装
重装要注意把注册表剩余信息最好清理下

楼主:
不是,我试过了,更改后按enter键式可以确认,但是不是很方便呀,有时候想要看看更改了后什么效果,我想先试试把**工具重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