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限幅电路

楼主:
下面的图三个二极管串联达到限幅的效果,当信号输出电压超过2.1v时电路会把超出部分去掉。可是当二极管导通后其内阻很小不是相当于对地短路了吗?即使没短路可怎么控制它就刚好把超出部分给限了?本人愚昧还请大师指教。

网友A(2012-05-08):
如果二极管的正极电位比负极电位高0.7V以上,二极管就导通了,且导通后二极管的压降也是0.7V。三个二极管串联的话,如果系统1或者2的电压低于2.1V,二极管不导通,相当于对地开路;如果高于2.1V,三个二极管都导通,由于最后一个二极管负极的电位是0,1或者2的电位就被限制到了2.1V。
建议你找一些模电书看一下,很基本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讲我就懂了,脑袋锈盾转不过弯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