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信问题

楼主(2012-05-08):
I2C通信中,当EEPROM接收数据时,每收到一个字节后,EEPROM就要产生一个应答位‘0’,请问这个应答位EEPROM是怎么主动产生的? 我一直觉得只有单片机才能主动产生高低电平;难道EEPROM也能主动产生高低电平; 我一直觉得EEPROM是受控于单片机的,因此EEPROM是不会主动发出高电平或低电平的

网友A:
EEPROM里面是逻辑门电路,当你发送指定的数据过来,EEPROM的逻辑电路会进行处理,和回复。
至于发送的是什么,回复的是什么是遵照I2C通讯协议来做的。

网友B:
在I2C通讯中,SCL和SDA都是由Master控制的,Slaver只能对SDA进行拉低操作。在一个字节传输完后,Master会释放SDA(为高)并拉低SCL(为低),这是Slaver会拉低SDA并保持一段时间。Master过了一段时间后会重新拉高SCL,并读取SDA当前状态,如果为低,就说明Salver回了ACK,反之则没有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