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转换问题

楼主(2012-05-08):
下面是485通讯截取的一些数据,左边是浮点数,右边是与之对应的十六进制数。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运算才能将浮点数转换为与之对应的十六进制数。

0.0 0000FF00
0.1 CC009999
0.2 99013134
0.3 6602C8CE
0.4 33036069
0.5 0004F704
0.6 CD048E9F
0.7 9A05263A
0.8 6606C0D2
0.9 3307586D

网友A:
不像是直接进行转换存储的

网友B:
怎么转换只能看你发送端是怎么转换的:有协议才行,别人都是瞎猜
例如发送端将浮点数(4字节)定义后,用字节指针依次读取发送(有可能高字节在前、也有可能低字节在前),接收端有个反向过程就可以了。
我们也做过转换成整数(如100代表1.0, 205代表2.05,因为要去不高),接收端接收到再转换回浮点,因为协议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