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tm32 JTAG被重映射了怎么办

楼主(2012-05-08):
执行了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这段程序后不能下程序了,请问要怎么才能恢复,重新烧录程序??请求各位大神的帮助

楼主:
我的板子啊!!你让我情何以堪!!下不了程序了~~~sos!!!

楼主:
怎么木有人啊,真心求救

网友A:
新手,帮顶一下!!!

网友B:
从 boot0 这个引脚入手

1、关电
2、把 boot0 接到 3.3v上
3、上电
4、用jtag 擦除程序
5、jtag 活了

网友C(2012-08-10):
boot0=1;boot1=1.
1、关电
2、把 boot0 ,boot1都接到 3.3v上
3、上电
4、用jtag 擦除程序(FLASH-》Erase)
5、jtag 活了

网友C:
boot0=1;boot1=1.
1、关电
2、把 boot0 ,boot1都接到 3.3v上
3、上电
4、用ADK擦除程序(菜单项FLASH-》Erase)
5、jtag 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