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书不是很详细

楼主(2012-05-08):
slab用来下载程序的说明书不是很详细。

     作为新手不太明白。接线怎么接。采用联机烧写。

楼主:
4051是不是可以直接连接slab用串口下载,连接VDD GND RXD TXD四根到4051?

网友A:
S-lab外壳背面有接线说明

网友B:
用keil下载时连接TCK TDI TMS TDO GND +VCC  ;用ISP软件下载时要连接 TXD RXD

楼主:
啊?还是用左边的仿真下载的TCK TDI TMS TDO GND +VCC  6根?

网友C:
楼上几位说的很明确啊

楼主:
还有slab 烧写提示需要固件升级2.3。不能在线升级?

网友D:
官网没有找到?

楼主:
没有找到。

楼主:
JET51_MCU_V2.3.MCU这个应该不是吧?提示错误

网友E:
s-lab和JET51是不一样地,当然会提示错误了,升级时在ISP51软件中选择升级就行。

楼主:
固件没法在线升级吧?

网友F:
slab固件下载到安装目录去了吧

楼主:
哦,用isp串口下载的时候老提示通信错误,貌似还要上电才可以。

网友G:
需要重新reset才可以正常串口通信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