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CY合作的触摸屏厂家能做多大?

楼主(2012-05-08):
和CY合作的触摸屏厂家能做多大?

网友A:
如果触摸屏比较大,是不是需要多个芯片进行驱动啊

网友B:
可以做到12.1寸吧

楼主:
那如果作大屏幕的话,那12.1寸的屏用一个芯片可以驱动吗?

网友C:
好像见过个产品选型手册,里面有单颗芯片能支持的最大尺寸

网友B:
那如果作大屏幕的话,那12.1寸的屏用一个芯片可以驱动吗?
引用 楼主:
显然不行

楼主:
我听说现在CY一般都是7.3寸的屏啊

楼主:
好像见过个产品选型手册,里面有单颗芯片能支持的最大尺寸
引用 网友C:
嗯,我找找,先结贴了,多谢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