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高速ADC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2-05-08):
本人新手,请问用FPGA(spartan6系列)控制1GHz采样率的ADC在代码和PCB设计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难度大不大?用FPGA对采样数据进行互相关时延估计,这个容易实现吗?寻求大侠们的帮助

网友A:
几位的,什么接口

网友B:
应该是lvds的,
等长,走表层,防串扰,时序上面要注意系统级同步等。

网友C:
如果adc是1:2,1Gsps采样率的数据速率不是很高,sp6的片子够了,如果数据速率本身就是1gbps,建议用v6的片子。
    1Gsps采样速率,在目前的设计中已不算高速了,pcb布线主要注意等长和信号完整性

网友D:
1G采样率一般就是1G的数据率了,S6的-3等级可以支持的

网友E:
1G采样率一般就是1G的数据率了,S6的-3等级可以支持的
引用 网友D:
一个V6的客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