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配置中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08):
下面三个不同的配置有什么区别: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TriangleAmplitude_4095;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s11_0;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0;

网友A:
请先说明是什么芯片!

网友B:
DAC_LFSRUnmask_Bit0          Unmask DAC channel LFSR bit0 for noise wave generation
DAC_LFSRUnmask_Bits11_0   Unmask DAC channel LFSR bit[11:0] for noise wave generation
DAC_TriangleAmplitude_4095  Select max triangle amplitude of 4095

楼主:
芯片是stm32F107vc,对于不同的芯片,它们的含义还不同吗?

网友A:
芯片是stm32F107vc,对于不同的芯片,它们的含义还不同吗?
引用 楼主:

看库函数说明就可以知道,既然LZ不看,我可以帮你看,但我不熟悉这部分,要知道看哪个库,所以要知道是什么芯片,:lol

3楼正解!

楼主:
已经看过了,但是库函数的说明没有DAC部分,我只能下论坛里的网友们的例子慢慢摸索,做了实验,确实有输出,网友们的例程里上述三种情况都有,实在找不到什么地方有解释,才来问的,那么现在换一种问法:什么地方有库函数的说明,DAC部分,不过,这个问题上次已经问过,没人有肯定的答案,有的问题在各位高手看来实在太愚蠢,但入门者却摸不着头脑。就像有人问你路,你告诉他,为什么不买张地图看看,问题是看地图我也不明白。

网友A:
库里面有说明文档:http://www.st.com/internet/com/SOFTWARE_RESOURCES/SW_COMPONENT/FIRMWARE/stm32f10x_stdperiph_lib.zip

把这个zip文件解压后,在根目录中的chm文件就是说明文挡。

网友C(2012-12-04):
引用 网友A:
库里面有说明文档:http://www.st.com/internet/com/SOFTWARE_RESOURCES/SW_COMPONENT/FIRMWARE/stm32f10x_ ...

你好,这个chm文件怎么看啊?不会用啊,里面东西太多!

网友D:
CHM文档可以直接 查找啊,你可以认为 CHM就是若干个html的集合,当做一个小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