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STM32中断服务程序的范例给一个?该如书写?

楼主(2012-05-08):
  • STM32中断服务程序的范例给一个?该如书写?
  • 如何把一个函数声明成为中断?

网友A:
固件库中几乎任何一个例子都有中断服务程序,自己去找吧。

网友B:
不用你自己声明了,固件库中有个stmxxxxxx_it.c的文件,里面所有终端服务函数都定义好了,空函数,自己添加。
如果不用固件库的话,实际上就是在启动代码,vector.s里有个中断向量表,各个中断地址入口已经分配地址好了,把你自定义的函数添加到对应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