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入60V左右,输出12V的电路,电流1A以内

楼主(2012-05-08):
请教输入60V左右,输出12V的电路,电流1A以内。第一方案想用34063来做,不过这个芯片只支持输入40V以内的。第二方案是用一个调整管加稳压管的方式来做,就是78系列的串联型稳压电路,就是电压有点高了,发热量估计太大。有没有大侠提供个思路,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集成MOSFET的LM5010,TPS54160.或者需外接MOSFET的LM5085的降压控制器。
http://www.ti.com/product/LM5010
http://www.ti.com/product/tps54160
http://www.ti.com/product/LM5085

网友B:
这个方案怎么样啊,你觉得?
(PS:图中参数是乱标的)

楼主:
2楼,LM5010什么价格?

网友C(2013-06-11):
中广芯源有高压60V降5V 12V电流1-2A的,可以联系下看看 http://www.zgsemi.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广芯源有高压60V降5V 12V电流1-2A的,可以联系下看看 http://www.zgsemi.com

模块吗????

网友C(2013-11-02):
电源芯片,模块也可以设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