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仿真器

楼主(2012-05-08):
单片机仿真的使用单片机的开发中使用广泛,掌握仿真的原理和方法很必要。仿真的含义是是使用可控的手段来模仿真实的情况。
仿真器是单片机开发中非常有用的工具,它可以让你观察到程序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运行的,可以很容易发现程序中的一些错误。但它的缺点是价格相对比较昂贵。对于初学者或者一些自学者可能没有备件购置,解剖这个问题有下面几种方法:
1;使用软件仿真软件仿真可以检查出基本的语法错误和逻辑错误,但是软件仿真后并不能完全保证程序就没有问题。一些和硬件有关的程序,软件仿真是检查不出来的。
2;借助硬件电路判断程序的运行状态。
这种方法是利用硬件电路实现人机交流。简单的比如一个发光二极管,按键或者是蜂鸣器,复杂的可能是利用串口通信,LCD显示屏。因为这些器件在单片机电路中是经常用到的,设计者可以巧妙利用自己电路中一些已经有的电路来辅助自己高度程序。当然这个过程需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程序,然后将程序写入单片机,相对比较麻烦。这种调试方法在实际设计中是经常用到的,有些工程师就完全不用仿真器,只用这种方法来调试。
3;自己制作一个简单的仿真器
仿真器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在一些大型的项目设计中仿真器是非常有用的。如果我们没有条件购买现成的仿真器,自己制作一个简易的仿真器还是很有用的。
4;选用可以在线仿真的单片机
鉴于仿真系统比较贵,现在许多单片机都带有在线仿真的功能,使用者在开发时无须购买仿真器可以实现仿真调试,这也是单片机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网友A:
仿真器对于开发者来说太重要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仿真器是必须的,但有些时候其实不用也可以,就像楼主说的一种方法用发光二极管或者串口进行调试,都是很好的方法,尤其是在开发STC51单片机时,用串口调试的情况会更多些。

网友C:
仿真器还是必须的,对开发进度有很大的帮助,很多时候找问题没仿真器真的不容易找

网友D:
现在在使用xds560 感觉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