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RC检查报错的问题

楼主(2012-05-08):
小弟第一次做FPGA的东西,在之前的设计中没有进行DRC检查,今天晚上试着检查了一下~
结果报错说我的时钟信号clock_50M没有在最佳放置在最佳clock IOB site。
但是我的电路板已经做出来……请问现在是不是必须要改变引脚的分布?还是说可以不改,只是延时会长一些,不那么准确
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50M的输入的脚没有约束在GCLK上,呵呵
这不能说就不能工作,或错了,只是工作的不是很好,有一定的隐患存在。如果有可能,建意从GCLK的IO引入时钟。
问题主要是时钟的性能不是最佳的。

楼主:
谢谢指点!还能用就好,挺吓人的
其实我是从GCLK输入的,但是还是有问题
我用的芯片是Spartan-3AN  FTG256封装的,50M从A9输入,是GCLK的
试着改成C8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电路板做出来没办法了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说是芯片外围的引脚延时最大,不知道是不是受这个因素的影响呢?

2# Backkom80

网友A:
A9是 GCLK_N?
C8是GCLK_P?

从专用时钟IO引入时钟的延时确实比从普通IO引时钟的延时较小,这和FPGA底层结构有关,详细的结构参见相应芯片的关于时钟部分的手册,上面有说明。

网友B:
说明上有详细介绍呢

楼主:
多谢了!
A9确实是GCLK_N, C8是GCLK_P
我查看了user guide和datasheet还么找到两者有什么不同,还得再好好看看
再次感谢!
4# Backkom80

楼主:
请问在哪个说明上,user guide?
5# paopaow

网友A:
单端时钟从GCLK_P入较好。呵呵

楼主:
谢啦!下次改过来~
9# Backkom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