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的ADC参考电压 大家有没有觉得比较高?

楼主(2012-05-08):
STM8L151X4的参考电压非得在2.4设置一个坎。
如附件:

之前的项目模拟端是2V的参考电压,现在最低是2.4V太高了,之前用的430,atmel那电压比价宽,选这个的话那整个模拟端都要重新改了。。。

哎,STM8L这个希望改进啊

网友A:
STM8L的ADC参考电压 >2.4V的限制,估计跟性能有关。LZ可以试试用2.0V的 Vref+,STM8L的AD应该也能正常工作,LZ可以测量一下看精度会损失多少。

网友B:
LZ贴出的参数表中,第3行已经明确写明:1.8V ≤ VDDA ≤ 2.4V 时,VREF+ = VDDA

也就是说当使用VDDA=2V时,可以设置VREF+=2V,刚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3# 香水城 楼主的意思是:客户的需求需要正常工作电压大于2.4V,但是需要ADC参考电压2.0V,像Atmel都支持到1V,ST的2.4V是个坎,感觉做不下来~~

网友B:
请注意VDD与VDDA不是一回事。正常工作电压是VDD提供,不是VDDA。

网友C:
5# 香水城 是的,现在的需求用电池供电,要求VDD>=2.6V
但是想此时想要VDDA的参考电压是在2.0V,
ST这种情况不慢满足使用。

楼主(2012-06-25):
回复 网友B:
VDDA一般都是等于VDD的吧,不过两者在手册中也没找到制约关系

网友D(2012-08-23):
看了半天说明书,都没有看到明确的语句说:内部参考电压到底是多少?费猜疑啊!!
以及如何选择内部参考电压or外部参考电压的设置?
ST的说明书写给已经懂ST的人看了。

网友E(2012-10-06):
回复 网友B:
VDDA一般都是等于VDD的吧,不过两者在手册中也没找到制约关系 ,到底什么制约关系呀,哎香版主看到了回复下,STM32是300MV这个明确手册说了,STM8L没有呀

网友F:
值得去实验下,资料说的还是有点含糊

网友E:
我如果是STM8L,那样的话VDDA 3.3 ,VDD 2.0,VREF 2.5行不行呀香版主,急死了,么时间版主才能上班呀,看清楚是STM8L,不是STM8S和STM32

网友G(2013-03-26):
理论上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