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简单的VHDL 问题

楼主(2012-05-08):
VHDL, ev, dc, AN
if( clkin'event and clkin = '1' )then

count<=count+1;

if(count=10) then

count1<=count1+1;

count<=0;

if(count1=10)then

count2<=count2+1;

count1<=0;

if(count2=10)then

count3<=count3+1;

count2<=0;

if(count3=10)then

count4<=count4+1;

count3<=0;

if(count4=10)then

count5<=count5+1;

count4<=0;

if(count5=10)then

count5=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这个能实现要求吗  计数

end if;

楼主:
晕 格式全没了  我就实现一个计数器功能 有什么格式上的错误吗

楼主:
没人吗 急求:'(

网友A:
仿真了吗?

网友B:
我觉得语法没问题,
你仿真看下结果。

网友C:
我的观点也不成熟,只是为了交流一下,活跃一下气氛,希望大家批评指教。
你是不是想让低位计数到9,再过一个时钟就回到0同时向高位进位?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写的代码是不行的。
我认为,问题有两个:
1、条件“countx=10”是有问题的,应该改成“countx=9”。
2、你写的代码会出现竞争,比如count=10的下一个状态不确定,一方面会变成0,另一方面会变成11。
我认为代码应该这样写:
if( clkin'event and clkin = '1' )then
if(count=9) then
    count<='0';
    if(count1=9) then
        count1<='0';
        ……
     ……
     --得这么一层层嵌套下去
    else
        count1<=count1+1;
    end if;
else
    count<=count+1;
end 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