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过程通道干扰措施(A/D和D/A转换器的抗干扰措施)

楼主(2012-05-08):
A/D和D/A转换器是一种精密的测量装置,在现场使用时,会有某些干扰,对于这些干扰采用抗干扰方法和抗共态干扰方法。
1;抗常态干扰方法
对于抗常态干扰分3种情况进行
(1)低频干扰时,对其进行低通滤波,采用同步采样的方法进行排除。也就是首先检测出干扰频率,然后选取与此成整数倍的采样频率,并使两者同步。
(2)常态干扰严重时,采用积分或双积分式A/D转换器进行抗干扰。
(3)传感器和A/D转换器相距较远时,用电流传输代替电压传输,传感器直接输出民4-20mA的电流,在长线上传输,接收并联250欧姆左右的电阻,将此电流转换成1-5V电压,然后送A/D转换器
(4)抗共态干扰方法
利用屏蔽法改善高频共模抑制。在高频时,由于两条输入线RC时间常数不平衡会导致共模抑制的下降,当加入屏蔽防护后,此误差可以降低,同时屏蔽本身也减少了其他信号对电路的干扰耦合。

网友A:
说的很好
翻译:常态干扰   == 差模干扰
        共态干扰   ==  共模干扰

网友B:
长距离传输采用4~20mA的电流信号传输是非常明智的选择的,我曾在工程由此深刻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