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反馈运放的输出电阻

楼主(2012-05-09):
理想运放下,这种并联电压反馈形式的输出内阻是0吗?
如果是电流反馈就为无穷大?
还是说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A:
楼主理解的非常正确。说到“具体情况”就是开环增益*反馈系数要足够大

网友B:
是否会是这样?:
电压负反馈电路的闭环输出电阻=开环输出电阻*闭环放大倍数/开环放大倍数
电流负反馈电路的闭环输出电阻=开环输出电阻*开环放大倍数/闭环放大倍数

楼主:
3# qzlbwang 是的,开环放大倍数除去闭环放大倍数就是所说的反馈深度。

网友C:
Ro=ro/(1+T) 输出端与反馈端并联也就是电压负反馈
Ro=ro*(1+T)输出端与反馈端串联也就是电流负反馈
ro为运放内部输出电阻
T为环路增益

网友D:
记得TI有写过一篇应用手册用TINA来仿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