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琴

楼主(2012-05-09):
跪求简易电子琴设计的仿真图和C语言程序,书生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P 书生:
我想,最简单的电子琴,其实就是输出音阶所对应频率的方波吧,占空比决定音量。然后简单驱动隔直后就能接喇叭发出声音了。应该不算复杂,自己尝试一下,不用跪求。

网友B:
围观跪的。。。。

整一个MCU,用Timer产生音阶,最简单的了。。。
复杂点的,就整个包络波调制。。。
再复杂点的,就是多通道多键同时按。。。
更复杂的,键有力度,音色几百种以上。。。

网友A:
楼上的说得对啊,另外,踏板是钢琴的灵魂,最好也加上。

网友C:
用我专用的电子琴吧:)

选Status菜单,勾选Open,然后按键盘就可以弹了。

菜单Voice可以选钢琴、风琴、打击乐等。

菜单Channel选择10是打击乐。

滚动条是用来调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