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初学者

楼主(2012-05-09):
我是一个嵌入式的初学者 想做硬件 首先要学的是接口电路的设计  我想请问下 有没有这方面比较好的书籍  国内的国外的都可以

网友A:
单片机培训 系统硬件设计
    单片机学习整个系统由室内机系统和室外机系统两部分组成。下面主要介绍室外内系统。
4.1 系统结构
    室外机系统主要由IPM功率驱动模块、反电势位置侦测电路、开关电源、室外风机驱动、由SPMC75F2413A构成的MCU子系统和Power Line通信电路等模块构成。
    4-2 为MCU 控制电路,此部分的电路主要是以SPMC75F2413A 微控制器为主,CON5 连接在线调试、仿真器ICE。MCU控制电路是整个室外机系统的控制核心,室外机的所有外设均在其协调控制下工作。
4.3 电源电路
    EMI电源滤波电路与软启动电路,AC 电源输入接头为CON1、CON3和CON5,电压为220VAC,电源输入端通过突波吸收器ZNR3 以避免过大的电压突波损坏器件,L1、C2、C1、C5和C3组成EMI滤波电路,滤除电路中的电磁干扰;RL1、RT2和D1构成软起动电路,防止电路上电时的大电流冲击。
4-4为DC/DC电源供应电路,电路是由TOP234和其相应的外围电路构成。电路的输出P+18V与+12V电源供系统使用。P+18V电源输出后分别透过IC21 与IC22 产生P+15V 与P+5V,以供给IPM 功率模块的工作电压。而+12V 经线性稳压器IC20 产生+5V 电源供给SPMC75F2413A 等数字电路。
资料来源:嵌入式培训 http://www.itpeixun.net/qianrushi-peixu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