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收发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09):
最近在调LVDS收发的功能,用于驱动LED屏的,已经测试过LVDS发送模块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  LVDSin---LVDSout,这样就没有图像显示,应该是LVDSin没有catch好信号,可Post-Route仿真是ok的,这样就不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了。还有,做LVDS需要什么样的约束,望大家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1,硬件设计时的IO口对lvds的p and n选择是否正确,有没有成对,有没有p 和 n反了的情况,等等。
2,约束的电气特性是不是正确,lvds3.3 or lvds2.5,等等。
3,对与图像显示的时序对不对?
......
后仿真现在一般基本不做,建意改用STA方法(静态时序分析)来测试时序的正确性。

网友B:
1.输入端要做100欧姆阻抗匹配
2.就是输入后获取的DE hs,vs要按照输出的位置对应好。
3.楼主的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测试下还是否接受到了DE,hs,vs信号。
具体的楼主可以参考下xapp485和xapp486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详细看了一下,现在的问题是,确认了硬件电气约束都是ok的,显示信号输入与外部连接也是ok的。信号是用PC机的VGA到Panel的内部芯片生成LVDS信号,这个信号进来FPGA解串后打到FIFO中,然后后面的发送模块再取FIFO中的数据进行发送处理,再送给Panel的LVDS显示,就是这个不成功。之前有做过1.没有用到解串等,直接把数据和时钟在FPGAin out了一下,在Panel上可以看到PC机的桌面影像。2.在FPGA中生成彩条图像时序,然后将信号按格式给LVDS,并串转换后输出到Panel的LVDSin,可以看到彩条图像。所以,我整体连接部分还可能是什么问题啊?困惑,谢谢![

网友C:
看下同步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D:
看下同步信号是否正确
引用 网友C:
简洁明了。厉害~

楼主:
简洁明了。厉害~
引用 网友D:
用了FIFO,感觉是没弄好接收模块的约束,这里需要注意什么,管脚锁定,电气约束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