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三极管串口通讯,比RS232抗干扰强?如图..

楼主(2012-05-09):
日前有个项目要求低成本,两台设备之间通讯使用了4个三极管,如图

楼主:
测试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A:
很早时很多51仿真器都用三极管和232通信的 ...... 不过还是觉得232通信还是用芯片好!

以前见过一个低成本的串口通信,也是用三极管,但和楼主思路不一样,TX端经PNP管(发送低电平时,信号线上为强拉5V)发送,接受端为NPN管 ...... 批量产品!

楼主:
也想过用PNP发送,但两端用NPN,采购有优势。

类似这样的电话,优点就不说了,只说缺点。

网友B(2012-07-25):
这电路有隐患,

网友C:
一说单片机和桌面PC做串口通信,大家首先想起来MAX232做电平转换,也有一些人会想起来2颗三极管做电平转换,从PC的TXD线上偷负电。其实还有一种不怎么流行的做法:用74HC14做电平转换。这里我强调一下,一定是74HC14,为什么?因为它是“施密特”输入。

好了,PC的TXD输出电压+/-10V,加到74HC14的输入端行吗?74HC14只能向PC的RXD线输出+5V和0V,这个0V按RS232标准看,它算是0还是1呢?大家自己研究研究吧。

网友D:
这电路有点意思

网友E:
还是用MAX232可靠,为了节约成本而偷工加料的产品一般不是什么好产品。

网友F:
学习下 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G:
改成电流环。通信距离还可以增加。

网友G:
有线通信,光纤收发器最远。

网友H:
mark 有时间测试下这个电路

网友I(2012-09-06):
用三极管是可以 不过不能做这么简单的

网友J:
用三极管代替可以   以前用过  不过我心里老是感觉用芯片可靠   心里比较踏实   哈哈

网友K(2013-11-08):
就是这样 利用三极管的饱和导通来传送数据,但注意一点, 最好是要在三极管的 B C 极都下拉一个 102电容, 以抵抗偶尔来的干扰。

网友L:
新鲜玩意,学习了,mark

网友M:
长见识了

网友N:
怎么我仿真下来输出波形幅度不对呢?差不多为0V

网友O(2014-09-06):
好的思路

网友P:
发射结有隐患

网友Q:
请关注一个问题,“双交线特征阻抗是100欧”,你是怎么让你的发送端,接受端,匹配这一特性的?
想明白啦,你就能设计合理电路啦。

网友R(2014-11-04):
成本压力可以你让人思路大开。

网友S:
请问这个电路 在实际通信中 能否保证2K距离不丢包

网友T(2014-12-14):
可以,但是不符合RS232电平规范,存在后续的扩展的隐患。

网友U(2016-07-01):
这个电路实际使用不行,请注意

网友V:
用是能用的, 速度不太高的时候,没有问题。 跟PC能通信,是因为PC端做的兼容性很高,0V识别为1。3V以上识别为0.

网友O(2016-09-23):
谢谢分享    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