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IC总线

楼主(2012-05-09):
请问 IIC上怎么挂接两个 AM2301(DHT21)温湿度传感器?是在接线上操作还是软件编程上?欢迎各位大侠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总线并联,地址设定不同

网友B:
IIc地址设置吧,可以负载多个器件。

网友C:
挂在总线上的器件的地址可以根据管脚来设定的不同,例如24C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