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释该电路作用,在线等待........

楼主(2012-05-09):
请大家谅解,不知道如何上传图片,只能添加附件了
如附件所示为一推挽驱动电路,但我对里面部分器件作用不是很明确,其中V3B_AFE是0V~-VLOW幅度的方波,里面两个100欧姆电阻,BAT54-04以及C79与C80分别做什么用的呢?
      请高手解答,板子马上就要投板了啊!

网友A:
回路具有感性,驱动源内阻一般很小,使能信号一般要串电阻进行阻尼,避免振铃;
开关关闭时的电流一般较大,为了加速关断过程,需要加快栅极电荷的泄放,故而电阻上反并一个二极管;
栅漏极并一个电容,是为了减缓关断时漏极的dv/dt, 保护MOSFET及优化EMI

楼主:
再描述一下吧:
  V3B_AFE的驱动电流大致10ma,BAT05-04是双通道肖特基二极管,最大方向电压30V,前向电流200mA,前向电压(10mA)400mV,ZXND63为一P/NMOS双管,最低导通门限1V
我个人感觉有点像消除交越失真,但其二极管又没有上下拉到电源与地,比较疑惑啊。

网友A:
慢开快关,还能形成死区,避免双管同时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谢谢你的回答,栅漏增加电容回导致MOS管的Qg增加吧,这样不是不导致MOS管导通时时间增大吗?
      另外,我板卡上面选择的肖特基二极管前向电压要比图上的小,后端的MOS管导通门限是1.5V,不知道这样搭配回存在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高手啊。
这样的应用之前没遇到过,这次做CCD才遇到这个东西,
恕我愚钝哈,我还理解的不是很清楚,有没有更详细的解释呢?
谢谢,看来模电没学好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死区不是会有交越失真嘛?

网友A:
线性放大才会有交越失真,效率在线性面前让步,不但不能有死区,而且过零处需要两管同时处于线性区去接替,降低交越失真。
方波驱动,效率第一,没有线性问题,故反之

网友A:
这个,好比媳妇对待明事理的婆婆与不明事理的婆婆,要用两种极端手段。用错了死的很难看。

网友B:
比喻真是一点都不优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为什么这里要增大死区,死区间输出电平有谁来保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前辈的解释,这里的肖特基二极管主要起到快速放电的目的,因此,主要考虑其方向电压以及最大前向电流就好了吧?

网友A:
多谢,昨天晚上我给儿子讲解:闻过则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实际电路中我选择的MOS管门限电压比图中的高,为1.5V,这样的话是不是会进一步增加死区时间啊?这样存在什么隐患吗?
  还望前辈指点!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您好,为什么这里要增大死区,死区间输出电平有谁来保证呢?
引用 楼主:

脉冲电路,逻辑电路对竞争冒险有容许,允许脉冲有一定的延迟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按照前辈的解释,这里的肖特基二极管主要起到快速放电的目的,因此,主要考虑其方向电压以及最大前向电流就好了吧?
引用 楼主:

对头

楼主:
十分感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C:
回复 楼主:
注意,C79和C80是并在G和D之间的

网友D:
来学习一下,蚂蚁大师讲得很详细

楼主:
回复 楼主:
注意,C79和C80是并在G和D之间的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个我已经注意到了哈

网友E(2012-07-04):
回复 楼主:

你好 并在G和D之间?是要关注什么要点呢?

网友F: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G:
RC构成自举电路啊,要不你一个N沟道,一个P沟道的如何交替导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