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STM32做OSD,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2-05-09):
打算用STM32做视频叠加汉字和图形,见有人这样做过,但不指点原理,不知都需要什么外围器件,程序流程该如果进行,望知道的高手给指点下或者发点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A:
LZ先说说OSD的原理和需要什么外围器件,然后我可以告诉你怎么用STM32实现。

网友B:
什么是OSD?

楼主:
香主既然知道不防说说,我要是知道实现的原理和需要什么外围器件,也基本上知道该怎么做了。

楼主:
回3楼,OSD既视频叠加,在原始视频上叠加字符和图形。
基本上有两种方法
1.AD,DA
2.快速切换
我想单片机实现应该都是使用快速切换来实现,但具体还不太清楚流程如何,所以希望有高人指点,可以少走弯路尽早实现

网友C:
我做过一个。用GPIO口加一个二极管直接在视频线上叠加.画点时输出高电平,不画时输出低电平。
行场分离用1881。成本极低,但字符没法勾边,亮背影时看不清菜单。同步不太好,有轻微抖动。
大体上是以下效果:

网友D:
OSD 是 On Screen Display 的缩写,是应用在 CRT/LCD 显示器上,在显示器的荧幕中产生一些特殊的字形或图形,让使用者得到一些讯息。

楼主:
6楼可否传份原理图?
显示的汉字是不是要先取字模,跟点阵显示汉字一样的方法

网友C:
原理图上左边接STM32,右边接视频.
原理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E:
小声说一句:为什么不用字符叠加芯片呢。。。叠加效果好,字符稳定,控制简单。出于成本控制?那用一片国产的也好啊

网友F:
mb90092效果不错,功能也很强大

网友C:
一般一、二十元的OSD芯片只能按行列显示。
自己做的优势是可以当作一个点阵显示屏,图片动画都不在话下。可以做出更有个性的OSD。

一段演示录像:

楼主:
是啊,OSD芯片贵,而且大多只能显示字符

网友G(2013-10-16):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一个。用GPIO口加一个二极管直接在视频线上叠加.画点时输出高电平,不画时输出低电平。
行场分离用18 ...

能分享下这osd源码不

网友H:
用比较器分离出行场同步,用DMA方式的SPI来严格控制时序.钩边也是有办法实现的,只不过电路要变复杂了.这个我在sharp ccd上有产品化过.

网友I:
关键是选择什么OSD驱动芯片,一般都有视频或者图片需求。OSD显示本身不难,但是显示的东西做起来很麻烦。

网友J:
没有弄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