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layout导出BOM清单的问题

楼主(2012-05-09):
pads layout 导出BOM清单,本来是用file-reports-parts list 2方法,但是导出的是记事本格式,然后发现在tools-basic scripts然后选第17项run,可以生产excel格式的BOM,但是我run之后没有弹出选择路径之类的选项,也没有任何变化,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你选的第17项是PADS软件带的BOM范本,他自带的有很多范本,而那些范本的路径之类的都是设置好的,不需要你自己设置。

因为很多要求要导出参数不一样的BOM

建议你自己建自己需要的BOM范本,以后可以直接调用,你可以自己设置保存路径及BOM参数。

方法如下:

楼主:
ok啦,呵呵,谢谢
就是发现有的地方需要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