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可以发送数据但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2-05-09):
使用STM32串口调试时,可以发送数据一直接收不到数据。接收完成标志位一直为零。

网友A:
可能线路没接,可能程序错误,可能另一端没发数据,还有很多可能请LZ自己补充。

楼主:
回复 网友A:
:o

网友B:
没代码,没电路图,让人怎么分析

楼主:
串口配置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使能APB2外设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ENABLE);                // 使能APB2外设USART1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RCC_APB1Periph_USART3 , ENABLE);
        //设置USART1的GPIO模式         PA9--USART1_Tx           PA10--USART1_Rx         PA2--USART2_Tx           PA3--USART2_Rx           PB10--USART3_Tx           PB11--USART3_Rx
        /* Configure USART1 Tx (PA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2|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3|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8位数据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在帧结尾传输1个停止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接收发送使能 ;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 时钟低电平活动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 时钟低电平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 时钟第二个边沿进行数据捕获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最后一位数据的时钟脉冲不从SCLK输出 ;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外设USART1寄存器 ;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Enable USART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使能USART1外设 ;
        //solve the first byte can't send issu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清发送外城标志,Transmission Complete flag
}
接收查询,将读到的数据在发回上位机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et=USART_ReceiveData(USART1);
         PutChar(COM1,ret);

发送是没问题的,接收不到数据。接收完成标志一直为零

网友C:
中断函数里面没有写出来,看看程序参考,这个更有用一些!

网友D: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et=USART_ReceiveData(USART1);
         PutChar(COM1,ret);

老大,你到底用那个串口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串口1,帖子粘贴代码是粘贴错了

楼主:
求指教啊。。。

网友A:
PutChar是什么?

LZ可以参考固件库中的例程。

网友E:
参考一下固件库中的例程,对比一下

楼主:
就是使用的库函数。
void PutChar(uint8 Com,uint8 Data)
{
if(Com==COM1)
{
  USART_SendData(USART1,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else if(Com==COM2)
{
  USART_SendData(USART2,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
回复 网友A:
}

楼主:
找到问题了:lol

网友F(2012-08-04):
请问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G:
我也很好奇,是啥问题造成的

网友H:
接收用标志位中断,然后再中断程序中接收数据。这个问题我也搞了好几天,发送用标志位判断没有问题,接收用标志位貌似不行,一定要用标志中断。

网友I(2016-06-13):
你好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  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哪里出问题了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