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MMA8451()加速度传感器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23):
MMA8451是数字I2C输出,8位/14位精度可选,量程 2g/ 4g/ 8g可选,电源供电1.95v~3.6v可选。输出数据速率从1.56到800Hz。有两个可编程的中断引脚,7个中断源。
      MMA8451的三轴数据的通过SDA(I2C串行数据)引脚输出的,只需要安装其读写数据的时序就能把三轴的数据读出来,再经过软件对数据的处理就可以得到精确的三轴数据。它的引脚只需要接单片机的普通输入输出引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