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楼主(2012-05-09):
各位大侠:       我PCB板画好了,如何用软件检查它的电气性能是否正确呢?

网友A:
要说明你用的是说明软件

protel系列的都是TOOLS下面的DESIGN RULER CHECK.检查包括布局布线规则还有连通性和工艺要求

PADSallegro都有软件检查,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