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求助,SPARTAN 3E+AT45DB041D启动问题

楼主(2012-05-09):
SPARTAN 3E+AT45DB041D的SPI启动模式,M0,M1,M2 : 1,0,0  VS0,VS1,VS2 : 1 1 1. 3E芯片无法从AT芯片里面读取并配置成功。设计文件bit格式直接烧录到FPGA能正常工作,而且能用iMPACT烧写mcs文件到AT45DB041D里面,program and verify都成功,但就是不能配置工作。求经验丰富的大侠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回读MCS文件,和写进去的MCS文件进行比较。
是否一致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用readback,回读了文件,然后存储。发现大了很多,是不是因为后面填充了字节呢?请问怎么比较,用什么工具能打开这个mcs呢?

楼主:
用UE打开看了,回读后的文件比写入的多了后面填充的FF,其他是一样的。

网友A:
:)随便的文本文件打开即可。

网友A:
检查原理图的上下拉电阻,已经电压的情况。

楼主:
问题解决了。开始是用下拉电阻接到M0 M1 M2的,想当然电压认为就是1,0,0. 后来拿万用表一测,发现M1,M2上的电压居然都是1!直接连接到GND,配置成功!看来用电阻是多余的。

新手得到这么热心的帮助,再次感谢monkey大侠,感谢21IC,感谢。。。。

网友A:
:L一分没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