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IOS的usb数据传输

楼主(2012-05-09):
用verilog生成的控制器,驱动CY7c68013a,与上位机通讯,已成功。现在像用NIOS实现对读写的控制。总是失败啊。有没有高手,做过用NIOS控制CY芯片的啊

网友A:
看到过与Xilinx的FPGA接口的例程,NIOS不太清楚,哪位大侠遇到过?正好小弟也跟着学学。
楼主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在CY网站上建一个Case,那里面全是CY各个产品线的专家,相信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B:
不管用NIOS II系统,还是用逻辑生成的状态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建议你用示波器察看一下相关引脚的时序。

网友C:
太高深了,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