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个测电流电路

楼主(2012-05-09):
我懂一点单片机,但是模拟电路基本是一窍不通 ,想做一个电动车上面用的测电流的东西, 求大家帮帮忙 给一个对0-100A直流电流采样供给A/D转换芯片的电路(0-100A直流电流转0-5V电压信号)  自己做着玩的 没什么特别要求  电路越简单越好   精度能到1A就行  先谢谢了

网友A:
100A对应75mV,串个0.75毫欧姆,估计要多个并联,再放大。
要么用霍尔传感器,直接出来就是电压或小电流信号。

楼主:
100A对应75mV,串个0.75毫欧姆,估计要多个并联,再放大。
要么用霍尔传感器,直接出来就是电压或小电流信号。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想用电阻采样然后放大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放大器  能推荐个么 谢谢

另外0.75毫欧的电阻上哪去搞呢?

网友B:
选100A的分流器(标准的分流器都是75mV的,问卖表头的商家,一般没现货,需要预定)。然后用OP07放大至合适大小即可。

网友C:
to LZ:

这个“采样电阻”通常称为分流器,具体自己去查所需规格。另外,相关电压的采样和放大有专用的IC,这也可根据具体设计去查寻。

网友B:
想用现成的就买霍尔电流传感器。淘宝上也有

网友D:
标准的做法是采用换流器,及75mv电流传感器。将电流信号转换为0~75mv(额定)的电压信号。在通过运放,一般LM324即可,做2级放大。输出0~5VDC电压信号就可以使用AD采集芯片或者直接采用单片机的AD引脚进行采集了。

楼主:
标准的做法是采用换流器,及75mv电流传感器。将电流信号转换为0~75mv(额定)的电压信号。在通过运放,一般LM324即可,做2级放大。输出0~5VDC电压信号就可以使用AD采集芯片或者直接采用单片机的AD引脚进行采集了。 ...
引用 网友D:

谢谢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小弟对模拟电路真是一窍不通啊  能不能给个电路图  :dizzy:

网友A:
建议你别用lm324,失调都有 N个mV

网友E:
到100A了,建议使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F:
简单的就用电阻采样吧,2毫欧,200mV满量程

网友G:
100A的电流,这个用互感器最好。把电流变小后在IV转换采样精度高!

网友H:
互感器吧,安全!

网友I:
0-100A直流电流转0-5V电压信号
--------------------------------------------------------------
串个50毫欧的采样电阻(100A = 5V),采样信号再串联10K-100K限流电阻到ADC输入脚。

网友J:
用PCB上的导线制作成电阻,再采集电压。

网友I:
14楼的式子对功率损耗较大,可采用较小的采样电阻,再通过比例放大电路(精度不高可用LM358)。

网友A:
0-100A直流电流转0-5V电压信号
--------------------------------------------------------------
串个50毫欧的采样电阻(100A = 5V),采样信号再串联10K-100K限流电阻到ADC输入脚。 ...
引用 网友I:

5V压降要多少功率?5V×100A=500W,牛B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  还是打算用采样加放大 采样用75mV分流器  放大用LM358 LM324  OP07...   可是谁能给个电路啊  最简单的  能工作就行  对精度没什么要求    拜托大家  :'(

网友K(2013-10-18):
互感器最好的了

网友L:
直接买个钳形电流传感器也行吧,多快好省。

网友M:
还是互感器吧
100A啊,好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