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6S与DB107S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5-09):
MB6S与DB107S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我想找能直接取代快速二极管SS14 的整流桥

网友A:
自己搭建一个整流桥就行,随心而已,不用受到顾忌!

楼主:
楼主误解了,我是想知道MB6S与DB107S在技术参数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目的是想找一个整流桥来取代四个分开的高频二极管来缩小空间...
一定要是高频的,MB6S不行,承受不了几十千HZ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