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小于1uA,带宽大于1GHZ的运放有没有?

楼主(2012-05-09):
输入小于1uA,带宽大于1GHZ的运放有没有?

另外对于输入信号,电压和电流我们都是怎么考虑的,即是不是都要考虑,对于输入信号影响的因素一般是不是输入噪声和偏置电流电压?

网友A:
楼主意思是输入失调电流或者输入偏置电流小于1uA吧,当然有的,目前这两个参数都是做到pA级别,也就是所谓的射频放大器,这个级别的产品还是找TI\ADI\凌特安心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
我说的1uA是指输入电流大小,测量这类OP一般都用JFET/CMOS,可是他们的运行频率好像很难达到1GHZ的,还是我没找到?

网友B:
一般高速运放都是要求低内阻输入输出的,比如视频运放,600欧姆、300欧姆、75欧姆,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懂...您是说为什么我的电流过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