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cpy和memcpy的区别

楼主(2012-05-09):
EMC, MCP, rc, ST, des
strcpy和memcpy都是标准C库函数,它们有下面的特点。
strcpy提供了字符串的复制。即strcpy只用于字符串复制,并且它不仅复制字符串内容之外,还会复制字符串的结束符。

已知strcpy函数的原型是:char* strcpy(char* dest, const char* src);
memcpy提供了一般内存的复制。即memcpy对于需要复制的内容没有限制,因此用途更广。

void *memcpy( void *dest, const void *src, size_t count );
?
char * strcpy(char * dest, const char * src) // 实现src到dest的复制
{
  if ((src == NULL) || (dest == NULL)) //判断参数src和dest的有效性
  {

      return NULL;
  }
  char *strdest = dest;        //保存目标字符串的首地址
  while ((*strDest++ = *strSrc++)!='\0'); //把src字符串的内容复制到dest下
  return strdest;
}
void *memcpy(void *memTo, const void *memFrom, size_t size)
{
  if((memTo == NULL) || (memFrom == NULL)) //memTo和memFrom必须有效
         return NULL;
  char *tempFrom = (char *)memFrom;             //保存memFrom首地址
  char *tempTo = (char *)memTo;                  //保存memTo首地址
  while(size -- > 0)                //循环size次,复制memFrom的值到memTo中
         *tempTo++ = *tempFrom++ ;
  return memTo;
}

strcpy和memcpy主要有以下3方面的区别。
1、复制的内容不同。strcpy只能复制字符串,而memcpy可以复制任意内容,例如字符数组、整型、结构体、类等。
2、复制的方法不同。strcpy不需要指定长度,它遇到被复制字符的串结束符"\0"才结束,所以容易溢出。memcpy则是根据其第3个参数决定复制的长度。
3、用途不同。通常在复制字符串时用strcpy,而需要复制其他类型数据时则一般用memcpy

网友A:
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B(2012-09-11):
用法:#include <string.h>

  功能:由src所指内存区域复制count个字节到dest所指内存区域。

  说明:src和dest所指内存区域不能重叠,函数返回指向dest的指针。

网友C:
很全面.
不过其实就是个内存内容搬移的过程.
就是参数不同, 导致的结束条件的判断不同.

网友D:
strcpy是拷贝字符串,以\0为标志结束(即一旦遇到数据值为0的内存地址拷贝过程即停止)
strcpy的原型为
char *strcpy(char *dest, const char *src)
而memcpy是给定来源和目标后,拷贝指定大小n的内存数据,而不管拷贝的内容是什么(不仅限于字符)
memcpy的原型为
void *memcpy(void *dest, const void *src, size_t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