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函数库3.5有什么改进?

楼主(2012-05-09):
stm32的函数库3.5有什么改进?

网友A:
相对什么而言?

网友B:
相对什么而言?
引用 网友A:

和上个版本之间的区别。

网友C:
1.看发布日志。
2.如果对发布日志不信任,直接使用文件对比工具对比所有文件。

网友D:
LZ可以自己对比一下

网友E:
改进的地方还是很多的,看看发布日志

网友F:
仔细看看看发布日志就知道了